[笔记本电脑]
索尼MBX-249亮机几分钟后掉电维修

楼主(2022-05-16):
接到一台索尼笔记本,开机进系统几分钟后掉电。进PE跟主板BIOS设置里面测试也是几分钟后掉电。拆机
既然已经能亮机了,各项主供电应该没什么问题,直接测量二级转换电压。

貌似电压都正常转出,测下转换MOS管G极控制电压看看

都是一样9.18V左右。感觉这个电压有点低了。找图纸打开查找下。

控制电压RUN_ENABLE是公共点电压经过Q3604,P沟道MOS管转换出来,再经过R3622跟R3621两颗电阻分压。找到Q3604,测量G及电压,D极电压

电压正常,MOS管D极电压已经正常转换出来,R3622电阻一端有18.3V,另一端9.17V。

打开电阻分压计算器计算下R3622跟Q3621电阻分压出来的电压

应该得出18V左右电压,现在电压才9V多,电压不对。拆了电阻测量,两个电阻阻值都是正常的,再看下图纸,R3621旁边还接了一颗D3602二极管。拆掉D3602通电测电压

电压已经16V多,基本正常了。装机开机测试2个多小时没有再掉电,通知客户来取机。

网友A:
你这分压软件误差的有些多啊 16v分成了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分压软件误差的有些多啊 16v分成了18v

你们都用啥软件啊

网友:
怎么不算3620

网友B:
这么直接吗?为什么会直接就量mos管G极,有什么经验吗?

网友:
没看懂   不知道思路

网友C:
楼主这个表反应快吗?精度咋样?

网友:
二极管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表反应快吗?精度咋样?

反应精度都还可以,单片机的就是太耗电了

网友D:
应该是二极管漏电了。拆掉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么直接吗?为什么会直接就量mos管G极,有什么经验吗?

二级电压引起掉电碰到蛮多台了。测量貌似电压出来了但是如果控制级的电压不够转出来的电压功率也不够,会引起掉电。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二级电压不对引起掉电,这应该是大量维修才能总结出来的经验啊。

网友:
故障有时候就是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二极管漏电了。拆掉电压就正常了。

如果再用机械表测试一下二极管反向电阻就完美了,一摆到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级电压引起掉电碰到蛮多台了。测量貌似电压出来了但是如果控制级的电压不够转出来的电压功率也不够,会引起掉电。

楼主是一点弯路也不走啊

网友:
控制电压偏低,转换管没有完全导通。

网友:
lz维修思路清晰,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再用机械表测试一下二极管反向电阻就完美了,一摆到头

当时是测过了的,没有击穿,漏电了。

网友:
楼主思路可以哦。,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级电压引起掉电碰到蛮多台了。测量貌似电压出来了但是如果控制级的电压不够转出来的电压功率也不够,会引起掉电。

对头,开启电压达不到的话,功率不行,其他的八角芯片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
R3620是R3622跟R3621分压后接往Q3605复合MOS管的线路。跟Q3622既不是串联也不是并联关系,只是一条分支电路。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E0NTc0NXwzMmExNzc1NjExNGY1OWZlYzNkNzMzMjVjNTNhNTgyOXwxNzc1OTU1MDU2&request=yes&_f=.jpg

网友:
这是满满的经验

网友:
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