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二手电脑回收一般什么价?

楼主(2022-05-16):
有没有回收二手电脑的,都是什么价啊?
电脑回收

网友:
都是什么标准呢?
天意wx
二手物品,看具体成色、配置的…… 没有完全固定的价钱

网友A:
啥配置也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配置也没说
我也不知道啥配置,配置很多,我的问题是不同的配置都是怎么回收@

网友(2022-06-24):
拿货价一半左右收,只会赚,不会亏。除非碰到太跳价时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