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机显示“Boot Guard verified DEX that is fail”问题

楼主(2022-05-16):
       如题,电脑开机或刷BIOS后显示 Boot Guard verified DEX that is fail。原因是开机校验没通过。这是Intel引入的新特性,一套验证机制(ACM)。       电脑出厂,厂商会把PCH中写入自己的数字签名公钥哈希,开启签名验证。开机加电后,cpu先验证自身微码,然后取PCH中公钥哈希验证厂商公钥,公钥在固件中,然后用公钥校验BIOS。
       校验通过才启动BIOS。所以,自己改的BIOS烧录进去是不行的。维修只有两个方法,
       1  烧录原厂的BIOS。公钥必须一致。
       2  换PCH桥,PCH桥里面公钥哈希应与原主板中相同,所以最好是同型号电脑同型号主板。还有一种方法是找没配置校验的PCH桥,这种情况下应该可以烧录修改的BIOS。

网友:
幸好楼主技术过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