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03L 板号U303LNB集显,合成ME后还是显示慢

楼主(2022-05-16):
有台华硕U303L 板号U303LNB集显,原始故障是时显时不显,电流有跳变,但不显的时候内存总线没波型,刷BIOS后一上电自动触发但电流0.23等了十几秒才开始跳变到0.59后显示,用过论坛上有人发布说是原厂的、还有自己用原机备份BIOS提取的ME合成后都是显示慢,除非刷回原机备份BIOS才会一上电就跳变但时显时不显。问题出在哪里呢?BIOS还有什么模块要换吗?

网友:
ME用原机跟全新没配置过都还是开机慢我现在只能认为是桥里的ME硬件模块(全板单一CPU无桥)损坏了,但要验证这个需要换CPU试,投入跟产出不合理,到此为止了,报给客户从触发到显示要15秒,能接受就这样,不能接受只能换CPU或换板了。

网友:
应该还是bios吧.论坛里有个改bios的高手问问他.帮你改个

网友:
要纯净版ME ,还是ME 的问题 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