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2-05-16):
下午在店里打瞌睡,突然进来一个人把我吓了一跳。然后拿出一个苹果笔记本电脑说是没反应了,我心里有点虚,毕竟苹果是真的不好修,迅速的拆开看了一看,没有进水没有腐蚀,看不出个所以然出来,打发客户然后留下电话再说。 裸板插电待机电流0.023,感觉也正常,但是不能触发。 没办法,那就一点点查吧,测各大电感好像也没有明显的短路(其实我漏了一个,就是那个地方在短路,也就是公共点的地方)。找了一圈没有合适的图纸,然后就随便下了一个1466的,打开一看居然一模一样,我有点喜出望外。那就从电源接口J7000开始,首先经过ppdcin正常,经过Q7010自导通P管,通过7010后给U7090的vin脚,也相当于供电脚,有了电压后芯片就会自己工作产生3.42。但是这里只有0.3,太扯了,以为芯片坏了,发了个芯片回来换上依然这个鸟样,这会测输出脚才发现阻值为1

(怪自己粗心大意没打阻值的习惯)。直接撬L7095,发现短路的地方在后面,那就找pp3v42去的地方吧,找了半天没找出来,该不会是EC挂了吧,那玩意我可整不好,心里一阵拔凉。然后在拔凉的时候突然看到了电源小板,顺手把电源小板的排线抠下来,突然就不短路了,心想难道问题出在这里,再测试pp3v42,电压已经出来了,心里一阵欢喜。紧接着测了旁边一个检流电阻(R5450,公共点),万用表滴的一声,我差点就把镊子往地上一扔,老子不修了。这时候已经要下班了,明天再战吧,晚上做梦都在想这个玩意的短路。第二天早上来趁着脑袋思路清晰,赶紧分析一下。pp3v42出来了应该就要过隔离然后充电芯片要工作了,测充电芯片的各条件都正常,然后再到论坛里找各位大佬的经验。总结后然后顺着思路一步步来,先拆掉R5450,确定了短路不在ppbus-g3h,而是在ppbus-s5-hs-computing那边,那就烧呗,上了5v-3a的电烧了一分钟,左上角微热,慢慢找真的找到了,尼玛电容都烧爆了,迅速拆下来然后测试公共点,终于不再短路了,满心欢喜的上电一看,公共点只有1.5V,尼玛什么鬼?都到这一步了,居然还不让我好过? 在论坛里找各种经验,总以为是cell脚的问题,公共点应该是8.6v,但是始终不出来,无意中戳了一下F7140阻值1900多,嗯,没短(这会脑子已经不好用了

)10秒后才反应过来,啥?这可是保险啊。反复测试这个保险,确实不通。然后对着图纸找上一级电感L7130,尼玛8.6v已经在这里等着了

。找了个差不多的保险换上去,然后通电就自动触发看到电流上到0.85,然后掉下来,再上去,再掉下来,再上去,然后就“咚”的一声,屏幕亮了,此时此刻终于松了口气,测试了一天后没啥问题就交货了。自此这台苹果短公共点的故障维修结束。                                           维修寄语:维修的时候要细心,思路要清晰脑子不能乱。最好是晚上修,没人打扰,不然很容易打乱思路。  本人是小白,这个也不是啥大问题,高手们别笑话。一点维修经验,让大家以后碰到了不走弯路的同时乐呵乐呵,写的不好,也不会排版,大家将就着看。

网友A:
描述很细腻的,点赞,维修就是一本熟中生巧的经验活,很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很细腻的,点赞,维修就是一本熟中生巧的经验活,很好,很好

一起加油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B:
牛皮刚遇到一台然后想打开迅维看下,然后你的贴子就在第一个

,不过我的是一个公共点的电容短路造成的不触发

网友:
1466算是一款比较稳定的机子,故障点大多数还算是比较好解决

网友C:
捡漏了,这个故障1466还是很多的

网友D:
今晚打开迅维就看到这个经验 ,本人小白学习了!

网友:
以后慢慢修的多了就有经验了

网友:
这技术可以啊

网友E:
小白没有修过苹果,学习一下。

网友F:
哥门,这个笔记本前边你发过贴了吧,怎么又来

网友G:
话说A1466的CPU供电旁边的大电容短路捡到很多台了

网友H:
故障点大多数还算是比较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皮刚遇到一台然后想打开迅维看下,然后你的贴子就在第一个,不过我的是一个公共点的电容短路造成的不触发

哈哈,是吗? 我的也算是公共点吧,和你有点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门,这个笔记本前边你发过贴了吧,怎么又来

前面是续集,这个是完结篇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话说A1466的CPU供电旁边的大电容短路捡到很多台了

是吗?看来都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故障点大多数还算是比较好解决

嗯嗯,要耐心仔细的找才行,向你们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白没有修过苹果,学习一下。

我这也是第一次,加油加油

网友:
不敢不敢,还在努力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晚打开迅维就看到这个经验 ,本人小白学习了!

加油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捡漏了,这个故障1466还是很多的

看来真的是通病啦,楼下有个兄弟也说捡到很多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描述很细腻的,点赞,维修就是一本熟中生巧的经验活,很好,很好

哈哈,,谢谢兄弟的鼓励,一起加油

网友I:
我今天遇到个一样问题,主板直接烧对穿

网友J:
思路清晰。多修感觉就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思路清晰。多修感觉就来了

我修着修着头脑就不清晰了

网友K:
我自己一台a1466换电池后就不触发,过几天弄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今天遇到个一样问题,主板直接烧对穿

我勒个去,还有救不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自己一台a1466换电池后就不触发,过几天弄下

按图纸来应该很快。而且你这问题也应该不大

网友L:
这款主板问题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款主板问题挺多的

楼下也有好多兄弟说这个本子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