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z61t笔记本电脑插适配器电源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CPU发热屏幕不显示

楼主(2022-05-16):
笔记本Z61T突然断电,电源指示灯不亮。电源适配器是好的。拆出主板插上适配器,测量主板20V电正常,测量3VM 5VM 1.8VM也正常,接上键盘按开机键,1.05v电压正常,CPU电压也正常CPU发热,但CPU风扇不会转。内存电压也正常。所有指示灯不亮。硬盘也正常转动。显示屏不亮。测了·主板上各处的晶振·波形也全部正常。长按开机键也关不了机子,维修陷入困境,请问老师们这会是哪里问题,故障会在那个点上呢。

网友:
三板斧来一遍!

网友:
是IBM Z61吗?那不是屏线坏了吗?

网友:
昨天有空再次检测了待机状态,发现H8S/2116F,第143与144脚连接的10M晶振两脚无波形,测143脚1.6v,144脚1.55v。查H8S/2116F资料,接10M时钟发生器,也不知是晶振坏了还是其他原因,引起停止震荡,换·个·晶振再说吧。手头没有这么小的贴片3脚,等淘宝到货。

网友:
这机真难修,不是坏电容或MOS管。

网友:
今天 10M晶振到,我用风枪焊好。测试波形出来10M波形。但是短短续续的,不知为什么。用万用表测量ACDCLED信号已经变为高电平,对应Q14已经导通·,判断LED应该已经点亮。然后接上屏线,插上适配器 ,显示AC电源灯也点亮。插上键盘,上硬盘 按开机键,正常进XP系统。机子修好了。奇怪,这个3脚贴片10M晶振怎么再开机的情况下回突然损坏。损坏了导致插适配器没指示灯,但按开机键有反应,大部分电压全部出来。现在总结一下,故障现象:指示灯全不亮,按开机有反应,主要电压全部出来了,送显示屏VCC3P电压没有,不能长按电源键关机。

网友:
这机子配置T5600 2G内存 XP系统 看720视频太卡了。只可以做文档用。时代进步了,当初花一万二千多买的。修好了,还是电子垃圾,留个影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