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WFH9,TYPE 电源口损坏 ,求针脚定义 ?

楼主(2022-05-16):
接手一台华为WFH9,版号DAH98UM,客户自述充不上电,开机显示电池电量低
拆机发现充电口有松动的迹象,客户自述有别到过电源充电线
仔细观察发现应该是电源口的焊盘位置全部脱落了,取下来电源口后果然如此。
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这个电源口的针脚定义,需要飞线链接那些针脚,才能正常?
同时发了接口和诱骗器,结果诱骗器先到货,
改上诱骗器修好了,谢谢大家回复关注。

网友A:
刮开飞线,我遇到好几个都是这样弄的。接口应该是从中间分开的,分别为正反供电

网友B:
我修到过一个   飞线是让手机师傅飞的  飞两小时 弄好后也只能一边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刮开飞线,我遇到好几个都是这样弄的。接口应该是从中间分开的,分别为正反供电

只是供电吗?有没有检测信号?

网友C:
没有图纸吗?如果有上面因该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到过一个   飞线是让手机师傅飞的  飞两小时 弄好后也只能一边充电

确实太小了,所以才想少飞几根,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纸吗?如果有上面因该可以参考

没有图纸啊

网友:
用这种公头把华为母口的定义找出来,供电、地、两根CC线接上。

网友:
这玩意手工焊越来越难了

网友:
接口定义所有电脑一样, 小米  联想,华为, 相同

网友D:
直接换,一般不飞线

网友E:
刚接了台 也是一样问题,我这个少了一半脚。。

网友:
只是供电吗?有没有检测信号?

网友:
只是供电吗?

网友:
挖出来  找一找

网友F:
换了有十几台了 都是客户自己使劲插了一下 或者插着充电器摔了 撞了  我换的全部焊盘掉完了 一根一根飞线 要搞一个多小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换了有十几台了 都是客户自己使劲插了一下 或者插着充电器摔了 撞了  我换的全部焊盘掉完了 一根一根飞线  ...

我的也是焊盘全部掉完了,看来这个设计还是不好,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省一点,只接供电+-和两个CC信号线,
针脚太密了,这活不好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焊盘全部掉完了,看来这个设计还是不好,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省一点,只接供电+-和两个CC信号线, ...

应该还有识别信号的  5V进去 检测主板没问题通过信号给充电器 让充电器升压20V 所以光飞供电不行 除非有图纸 找到哪一根是识别的  USB的数据线可以不用飞 但是没图纸不知道

网友:
这种飞线是一个技术活

网友H:
这华为我说怎么感觉修道过,好熟悉,我那台是针脚都掉完了废了好大劲一根一根的飞线的

网友I:
我也在修和这个差不多的板子,我的中间掉了5条腿,摔的

网友J:
手工飞过这款,先把细线飞在接口上,绿油固化,然后在主板飞线

网友:
前提是有台显微镜不然这个能把人看迷糊掉 一般找到正面两面充电cc信号脚 在接供电和GND就可以两面充电 USB数据不接 CC脚可以测试主板芯片pdf找到 接口处没图纸就别想了

网友K:
这个百度搜索一下接口定义都有。

网友L:
底下两排脚的才恶心,现在没高价一般不接这个活,特别同行的出个一两百弄半天,腰酸背痛

网友M:
考验你眼镜和焊工的活

网友N:
修手机和修电脑一样的工具,

网友O:
我擦, 一个比一个牛逼, 我这种问题是找楼下修手机的给飞线,10来分钟搞定, 一盒烟解决问题

网友:
20元以内的烟,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手工飞过这款,先把细线飞在接口上,绿油固化,然后在主板飞线

你的跟他的一样啊。全掉光啊。

网友:
感谢大家的关注回复,看来论坛上还是高手云集啊
问一下大家都用的什么样的放大镜啊?还是显微镜 ?
家里有台还是上初中生物课买的显微镜,不知道能不能用 ?

网友G:
问一下哥们用的都是什么装备啊,针脚这么清晰,照片这么清楚 ?

网友G:
引用 网友O:
我擦, 一个比一个牛逼, 我这种问题是找楼下修手机的给飞线,10来分钟搞定, 一盒烟解决问题

倒是认识两个修手机的朋友,但是感觉人家都很忙,
不好意思打扰,也不知道给多少钱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N:
修手机和修电脑一样的工具,

看来需要更新装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考验你眼镜和焊工的活

眼神是不如以前了,焊工还可以,但是需要更新装备了,现在这行干得都没劲了,没有折腾更新装备的冲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L:
底下两排脚的才恶心,现在没高价一般不接这个活,特别同行的出个一两百弄半天,腰酸背痛

哥们用的什么放大镜,还有手机,照片这么清楚 ?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百度搜索一下接口定义都有。

搜不到啊 ,搜什么关键词呢 ?每个机器定义都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手工飞过这款,先把细线飞在接口上,绿油固化,然后在主板飞线

哥们用的什么样的显微镜啊 ,想买一个好用的

网友P:
这图,看的好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华为我说怎么感觉修道过,好熟悉,我那台是针脚都掉完了废了好大劲一根一根的飞线的

我的全部掉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在修和这个差不多的板子,我的中间掉了5条腿,摔的

我的全部掉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一般不飞线

这个换就得换主板了,不用问也会是天价,那机器就报废了

网友G:
哥们,你这个用的什么线啊,感觉焊盘这端还是平的,刀片刮了吗 ?

网友:
两边的供电脚还好弄,看来难度都在中间8个信号线上了

网友Q:
单层焊盘,我也飞过,没找到图纸,我全飞的,飞好只有绿油,最后上好充电头子,我是用吸锡线理出来飞的,挺好弄的,那个线已经很细了,关键是手别抖

网友R:
我对这种华为机器上的口特别无语 垃圾的要死别的机器接口坏了 换口就行 华为的机器用的这种口 都是 tm引脚全部断掉 接都不想接 烦的要死 碰到好几台了

网友S:
要是我直接改普通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们,你这个用的什么线啊,感觉焊盘这端还是平的,刀片刮了吗 ?

0.1MM漆包线    飞完线  上绿油    再用刀刮出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图,看的好舒服

网友T:
引用 网友G:
问一下哥们用的都是什么装备啊,针脚这么清晰,照片这么清楚 ?

显微镜 或放大镜 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S:
要是我直接改普通适配器

这个还真不好改,没有CC信号,电源不供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R:
我对这种华为机器上的口特别无语 垃圾的要死别的机器接口坏了 换口就行 华为的机器用的这种口 都是 tm引脚 ...

我也感觉特别垃圾,这种小口就不能用在笔记本供电上,稍微碰到别到就焊盘掉了,今天比较了一个戴尔的新机器,人家的设计就是带线电源口插到主板上,特别科学,这就是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单层焊盘,我也飞过,没找到图纸,我全飞的,飞好只有绿油,最后上好充电头子,我是用吸锡线理出来飞的,挺 ...

有难度的搞好了才有成就感,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T:
显微镜 或放大镜 都可以

这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啊,看你这个清晰度特别好,想置办一套,还有多少钱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啊,看你这个清晰度特别好,想置办一套,还有多少钱呢 ?

Giorgione/乔尔乔内         E1款          有活动  860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们用的什么放大镜,还有手机,照片这么清楚 ?

显微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接了台 也是一样问题,我这个少了一半脚。。

这得怎么用,才能用成这样的,大力出奇迹吗

网友:
我弄过几天,飞线过去,直接飞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手工飞过这款,先把细线飞在接口上,绿油固化,然后在主板飞线

这种飞线对修电脑的师傅来说有点痛苦,对手机维修师傅也得花点时间

网友U:
我也遇到过好几台了,最简单的改诱骗器,然后C壳稍开下口就行,不然装不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U:
我也遇到过好几台了,最简单的改诱骗器,然后C壳稍开下口就行,不然装不上

怎么搞的,有图片吗?
我也发了两个诱骗器,只是没有用过,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太做工也太脆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倒是认识两个修手机的朋友,但是感觉人家都很忙,
不好意思打扰,也不知道给多少钱合适

这个都是相互的,没法子给钱,礼尚往来,一个楼的给个毛线钱,这个也不是天天找他飞线,偶尔搞次,买包烟,大家都高兴,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种是单排TYPE-C的   我遇到那台华为接口全断线  是双排脚的   直接放弃了    改个接头固定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搞的,有图片吗?
我也发了两个诱骗器,只是没有用过,不知道能不能用

很简单啊,只需要接供电地线就行了,主板飞到保护隔离第一个管子这,第一个管子要是不能自导通就把第一个直连,华为小米都可以改,碰到这样的机器五分钟解决战斗,飞线多累还不稳定

网友:
俄  这种有点耗时间啊

网友:
这种飞线肯定能行, 但是也用不长还得断。有的用户插电源口恨不得全身力气用上,就怕插不紧,几次一搞又玩完了

网友: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这机器通病。。都是电源口数据线掉了。。

网友V:
搞得这么复杂,直接改PD诱骗就行了

网友:
typec接口就是银样镴枪头,好看不中用啊!!!光鲜亮丽的外观,不耐用的质量。除了能有点噱头,还增加了成本和故障率

网友G:
引用 网友U:
我也遇到过好几台了,最简单的改诱骗器,然后C壳稍开下口就行,不然装不上

我发了接口也发了诱骗器,结果诱骗器先到货了,索性改一下试试看,比了一下位置感觉可以,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不接主板诱骗器有20V,接上主板就会是5V,有时候没电,偶尔有20V,不知道什么原因,诱骗器质量不行吗?还是电流达不到?因为电池完全没电了,插上充电就是大电流。买的微简的这种,里面都是好评,不会都是刷的好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V:
搞得这么复杂,直接改PD诱骗就行了

用的哪一家的诱骗器啊?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    。

网友:
看断线  挨着接

网友:
还有手机,照片这么清楚 ?

网友:
这个机器 我已经换过2个了 就是飞线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感觉特别垃圾,这种小口就不能用在笔记本供电上,稍微碰到别到就焊盘掉了,今天比较了一个戴尔的新机 ...

华为的TC口还特别容易坏。不充电基本都是口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焊盘全部掉完了,看来这个设计还是不好,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省一点,只接供电+-和两个CC信号线, ...

用显微镜飞线,找个修手机手工好的同行搞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修好了 ,

网友:
就是飞线,慢慢搞,华为这个是通病

网友:
太强了,,上次我维修一个hdmi口炸掉的机器,,快痛苦死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G:
我发了接口也发了诱骗器,结果诱骗器先到货了,索性改一下试试看,比了一下位置感觉可以,但是现在的问题 ...

有没有跳过PD的隔离管再接上去,相当于接到普通机器第一个管子,不过我好奇你这个东西能放得下吗?

网友:
难度不算高,不算太密,供电脚用线要粗一点

网友:
TB买一个口飞线接好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有没有跳过PD的隔离管再接上去,相当于接到普通机器第一个管子,不过我好奇你这个东西能放得下吗?

搞好了,谢谢哥们

网友:
这种单排针的还是比较好处理的  就是两边的供电脚和地一定要用粗线,华为技术积累还是少了些,水果的都用了好多年了故障率低很多。

网友:
显啥显,放大45倍的放大镜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L:
底下两排脚的才恶心,现在没高价一般不接这个活,特别同行的出个一两百弄半天,腰酸背痛

现在显微镜也重要了

网友X:
诱骗器怎么接线能上传接法图就完美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X:
诱骗器怎么接线能上传接法图就完美了

忘记拍照片了,其实知道这种方法,你拿到诱骗器就明白了,关键的一点就是跳过主板上的PD线路,接到B+公共点位置。

网友:
我想知道诱骗器在哪里?

网友:
显微镜 或放大镜 都可以

网友Y:
所谓的诱骗器  是不是不升压的 都可以用吗

网友Y:
诱骗器哪里可以买       淘宝叫什么  推荐一下老铁

网友:
看的头痛啊,楼主英明

网友:
引用 网友Y:
诱骗器哪里可以买       淘宝叫什么  推荐一下老铁

淘宝搜诱骗器 有很多,我拍的这个刚刚好能装下

网友:
引用 网友Y:
所谓的诱骗器  是不是不升压的 都可以用吗

PD检测芯片在诱骗器里面,PD头直接可以输出电压给主板了

网友:
没有放大镜还真不好搞

网友Z:
先加点BGA助焊剂,有风枪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AA:
诱骗器好改吗?要切割主板吗?改了诱骗器后是不是只能充电,不能传数据了?

网友:
高难度修机

网友AB:
我手上有一个键盘接口被同行扯掉了的   要飞40根线

网友:
没有看到诱骗器呢

网友:
手工太费劲了

网友AC:
这设计就是个脑残的人,这种接口一用力就会掉下来,前两天接了个同行帮别人换电池,把电池口直接拔下来的,ASUS 的子品牌的,那个电池口还好,就供电,接地,数据线,

网友AD:
这接口坏的挺多的

网友:
不好换啊

网友AE:
这是考验维修师傅 基本功的时候了

网友AF(2022-06-29):
引用 网友G:
忘记拍照片了,其实知道这种方法,你拿到诱骗器就明白了,关键的一点就是跳过主板上的PD线路,接到B+公共 ...

原来的pd线路需要切断还有升压芯片需要拆掉吗? ?

网友:
前两天我也遇到一个 全掉了 换接口 分线上去的  诱骗器咋装上去的 ?把主板充电口的位置 割断了吗这是

网友(2022-08-08):
这个诱骗器怎么改?是用19v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Z:
先加点BGA助焊剂,有风枪一下就下来了

不是拆,而是脱焊盘的飞线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诱骗器好改吗?要切割主板吗?改了诱骗器后是不是只能充电,不能传数据了?

刚好放得下,不用切主板,只能充电,另外还有Type-C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我手上有一个键盘接口被同行扯掉了的   要飞40根线

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这设计就是个脑残的人,这种接口一用力就会掉下来,前两天接了个同行帮别人换电池,把电池口直接拔下来的,ASUS ...

是啊,集成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小,设计者根本不考虑维修的问题,也许是因为咱们太穷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这接口坏的挺多的

是,稍微别一下,就毁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原来的pd线路需要切断还有升压芯片需要拆掉吗? ?

没有切,直接飞到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纸吗?如果有上面因该可以参考

没有找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是考验维修师傅 基本功的时候了

维修越来越难了,眼神越老越不好了,呵呵

网友:
请问如何改的诱骗器?我有个差不多的主板,没图像没资料,接口换了也不行,怎么改这个诱骗器?

网友(2024-08-16):
飞完的图片都没拍一个?线是飞在哪个元器件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