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a1466背光问题

楼主(2022-05-16):
接到一台a1466 有显无灯,客户说插着电没关机,就变成这样了,拆开机子,发现机子没有进水痕迹,测得背光升压二极管 上有23v,主板显示座也有23v,是不是升压不够,在某宝上发了两个背光芯片,今天装了一下,一个装机不开机,一个装机之后完全没了升压,果断又把原来的芯片装回,23v又回来了,第一次接macbook主板维修,一直在修手机,现在没了思路,是不是屏线有问题,或者屏幕问题,还有就是这个背光升压多少伏是正常的,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A:
先确定屏排线是否被腐蚀,确定屏排线没问题之后可以再换背光升压上的电感和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屏排线是否被腐蚀,确定屏排线没问题之后可以再换背光升压上的电感和二极管

我就想知道这个升压23v是不是正常的,如果这是正常的 那问题肯定就不在主板上了

网友B:
重置nvram,或者看下lid电路,一般重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置nvram,或者看下lid电路,一般重置一下就好了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置nvram,或者看下lid电路,一般重置一下就好了

重置了 故障依旧,lid电路是不是在音频小板,如果我不扣音频小板,是不是不影响背光,请大神指教

网友:
可能低了,具体升压几V忘记了,找个上半套测下。

网友:
一般都是25V左右,23V也足已点亮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