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改的探头靠不靠谱?

楼主(2022-05-16):
实地回来一直在家闲着也不知道干嘛,翻出买的坏探头,反正也是坏的还不如折腾下最起码不那么废能测个啥测个啥吧。
这么好的探头还是原配的糟蹋了。。。
买的馈线
下面开始暴力拆解了
这里只能锯开了 不然拔不出来
原来小小的探头里面还这么多东西

焊接后的样子

这个是10:1的 既然都拆了不如搞个按钮来个10:1  1:1一体的
这里加了个按键开关按下就是1:1

开始调试
这是1:1的波形
这是10:1的波形 只能调成这样
三通道对比图
电压实测对比 好像还可以
我是业余的有没有专业的大佬指点下这样做出来的靠不靠谱?有没有需要改进的?

网友A:
学习回来不干活啊

网友B:
探头里面有个电容隔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学习回来不干活啊

还不知道干嘛。也不好找工作。感觉空有一身武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探头里面有个电容隔离吧

有好几个。笔尖部分有三个电阻三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不知道干嘛。也不好找工作。感觉空有一身武艺

不好做了啊,电脑服务我都没找到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不知道干嘛。也不好找工作。感觉空有一身武艺

既然到实地学了,可以自己干嘛。

网友:
线 看的是普通 同轴吧?如果是肯定是 效果肯定不好。

网友:
高温射频同轴线RG316/RG178 镀银线50欧姆馈线屏蔽音视高频延长软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网友:
这是杀都能修,要不要拆一下示波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不知道干嘛。也不好找工作。感觉空有一身武艺

继续学  直接学到当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探头里面有个电容隔离吧

那直流电怎么测试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继续学  直接学到当老师

你这话让我想起了当初和我同一期去迅维学的一个小伙子叫杨宇航,现在留在迅维当老师了,现在远程课基础和修显卡的网课都是他来讲了厉害的很,当老师这也是一条出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话让我想起了当初和我同一期去迅维学的一个小伙子叫杨宇航,现在留在迅维当老师了,现在远程课基础和修显卡的网课都是他来讲了厉害的很,当老师这也是一条出路

而且在迅维找的女朋友

网友:
探头买个二手的也不贵。你这样频响不好,容易波形失真,影响测试判断。
原厂的那根线,是同轴均质电阻线,线长线阻都是匹配好的。你用万用表测试这根线的芯线是有几十欧的阻值的。而且一般都是压接,不焊接,保证阻抗连续性。

网友:
学到了。我这个坏了也没有。就自己拿来diy了。以后精准测量还是用原装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这话让我想起了当初和我同一期去迅维学的一个小伙子叫杨宇航,现在留在迅维当老师了,现在远程课基础和 ...

师兄是哪一年,哪一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师兄是哪一年,哪一期的

19年108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