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GTX1050Ti Expedition 和 STRIX 显卡电源电路部分特点

楼主(2022-05-16):
华硕制造的 Expedition Nvidia GT1050Ti 显卡是在非常相似的板上组装的稍微更坚固的 Strix 系列适配器的精简版。
有时,这些视频卡(与许多其他视频卡一样)由于逐步提供工作电压(电源序列)的机制功能出现故障而停止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当诊断一个不工作的Nvidia显卡时,在检查电压的阶段,确定其中任何一个不存在,然后搜索并纠正“有罪”。
本文讨论了 Expedition 修改版 ASUS GeForce GT1050Ti 显卡电路的一些特性,这些特性负责 PEX 电压的形成。此处提供的材料是对“修复 PEX 线上有问题电压的 Nvidia 显卡”页面上提供的信息的补充。需要它作为提醒,以便在必要时刷新/获得修复此类卡所需的适当知识。
华硕 GeForce GT1050Ti Expedition/Strix 显卡的 PEX 电压是如何形成的?
在华硕 GTX1050Ti-O4G Expedition 显卡上,PEX 电压是在提供 +3.3 和 12 V 电压后出现的,由此依次形成 5、1.8 和 NVVDD(GPU 电源)的电压。PEX电压的存在是开启形成FBVDDQ内存电源电压的级联的必要条件,之后显卡开始正常工作。
ASUS GT1050Ti O4G-Ex 显卡上的 PEX 电压由 +12 V 电压形成,该电压来自 NB671LBGQ-Z 降压转换器(PU26 元件)的引脚 1,通过引脚 8.9、15.16 (P_PEX_VDD_PHASE) 到 PL3 电感
NB671转换器的位置和PEX电压所到达的触点:

NB671降压转换器的开关方案和引脚分配:

NB671 在引脚 13 - PS_PWR_EN_SEQ 上有一个使能信号 (EN) 时启动,该信号由 TC7SZ08FU(SSOP5 封装中的一个两输入 AND 逻辑元件)生成。
STRIX-GTX1050TI-O4G-GAMING 显卡板视图上的TC7SZ08FU(元素U3):

TC7SZ08FU 引脚分配:
为了在 TC7SZ08FU 逻辑的输出 4 出现 PS_PWR_EN_SEQ(PEX 电压的 EN),需要确保 PS_NVVDD_EN_PROT(引脚 1)和 PS_NVVDD_PG(引脚 2)信号的存在:

逻辑元件的 PS_NVVDD_PG 信号来自 uP9501P PWM 控制器(PU32003 元件)的引脚 48:

如果 PS_NVVDD_PG 缺失,则不会产生 PEX_VDD 控制器的电源电压,并且 MEM 电源阶段不会开启(PG 不会从 NB671(PU26 元件)的第 4 路输出到达。
要了解为什么 PS_NVVDD_PG 信号不出现在主 PWM 控制器上,您需要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应特别注意 PG 输入,因为其中一个输入上没有信号只会导致控制器输出处的 PS_NVVDD_PG 消失。
uP1608P PWM控制器的典型三相连接:

华硕 EX-GT1050Ti-O4G 显卡上的 Up9501p PWM 控制器引脚分配
ASUS EX-GT1050Ti-O4G 和 STRIX-GTX1050TI-O4G-GAMING 显卡使用 uPI Semiconductor 制造的 UP9501PQGK PWM 控制器,采用 VQFN-48 封装。它的数据表未公开,但您可以使用 uP1608P 上的信息,它在引脚和功能上与 9501 微电路相似:

up9501p 控制器具有以下引脚分配:
引脚 1 - 信号 P_G_PS2_10(PS2,省电模式设置输入 2)。该引脚通过一个 120K PGR18 电阻连接到 GND,以设置相位降低阈值:

引脚 2 - P_G_SS_10(SS,软启动) - 通过 0.033UF / 16V 的 PGC9 电容器(位于电路板背面)连接到 GND。设置软启动时间;
引脚 3 - PS_NVVDD_EN(EN,芯片使能)。如果此引脚上的电压小于 0.4V,则控制器关闭;
引脚 4 - P_G_DAC_10(DAC 输出),连接到 PGR22 假人的左侧引脚(悬空);
引脚 5 - P_G_EAP_10(EAP - 误差放大器的同相输入),误差放大器的同相输入。通过一个 576 OHM PGR58 电阻,连接到 UP1815AMA8-B2 芯片(PGU2 元件,电压 0.8V)的 REFOUT_10(引脚 5)和一个 0.1UF/16V 的 PGC29 阻塞陶瓷电容器:

引脚 6 - P_G_FB_10(Feedback,反馈),将误差放大器的输入反相:

引脚 7 - P_G_COMP_10(COMP 补偿) - 误差放大器输出;
Pin 8 - P_G_CSP_10(CSP),GM放大器电流传感器的正输入;
Pin 9 - P_G_R_CSN_10(CSN),GM放大器电流传感器的负输入;
Pin 10 - P_G_IMAX_10(Imax指示输出),通过一个9.53K OHM PGR26电阻连接到GND,用于设置过流保护级别:

引脚 11 - P_G_OFS_10,通过 31.6K OHM 处的 PGR25 电阻连接到 GND;
引脚 12 - P_G_PS1_10 (PS1),引脚 1 用于设置省电模式。通过 PGR27 120K OHM 电阻连接到 GND:

针脚 13 - P_G_ISEN4_10 (ISEN4) - 用于华硕 ROG STRIX GTX 1050 Ti 显卡的第 4 阶段电流传感器。未用于 GTX 1050 Ti Expedition;
引脚 14 - P_G_ISEN3_10 (ISEN3) - 相 3 的电流传感器。通过 2.49K PGR41 电阻器将其连接到 PGL3 扼流圈:

引脚 15 - P_G_ISEN2_10 (ISEN2) - 相 2 的电流传感器。通过 2.49K PGR42 电阻器连接到 PGL2 电感器;
引脚 16 - P_G_ISEN1_10 (ISEN1) - 相位 1 的电流传感器。通过 2.49K PGR41 电阻器连接到 PGL1 电感器;
引脚 17 - P_G_RT_10 (RT),用于编程 PWM 频率的输出。通过一个 24K PGR35 电阻(位于板子背面)连接到 GND;
引脚 18 - P_G_VCC5_20 (VCC5),为控制电路提供 5V 电源。通过线性转换器 AS7805ADTR-G1 (PU4) 的 4.7 ohm PGR36 电阻器(位于电路板背面)提供:

引脚 19 - 未使用;
引脚 20 - P_G_FB + _10 (VOUT),输出电压控制。PGR7通过零电阻连接到GP107-400-A1芯片的GPU_NVVDD_Sense管脚;
引脚 21 - P_G_TM_10,温度监控。接一个10K的PTR1 TKS/TSM0B103H3371RZ NTC热敏电阻(实际板上有一个2.94K的电阻):

引脚 22 - P_G_VRHOT_10(VR 热输出)
引脚 23 - P_G_PWM4_10(第 4 相的 PWM 输出),在 GTX 1050 Ti Expedition 上未使用;
引脚 24 - P_G_BST3_30 (BOOT3),第 3 相的 BOOT 信号,连接到 BAT54AW-L (PGD2) 肖特基二极管,该二极管又通过 2.2 ohm PGR20 电阻器 (P_G_VCC12_20) 连接到 + 12V:

引脚 25 - P_G_HG3_30 (UG3),上 MOSFET M3054 相 3 (PGQ7) 的栅极控制:

引脚 26 - P_G_PHASE3_30 (PH3),第三相;
引脚 27 - P_G_LG3_30 (LG3),下 MOSFET-a M3056 相 3 (PGQ9) 的栅极控制输出;
引脚 28 - P_G_VCC12_20 (VCC12B),+12 伏电源:

引脚 29 - P_G_LG2_30 (LG2),下 MOSFET-a M3056 相 2 (PGQ6) 的栅极控制输出;
引脚 30 - P_G_PHASE2_30 (PH2) - 第二相;
引脚 31 - P_G_HG2_30 (UG2),上 MOSFET M3054 相 2 (PGQ4) 的栅极控制;
引脚 32 - P_G_BST2_30 (BOOT2),第 2 相;
引脚 33 - P_G_VCC12_20 (VCC12A),+12 伏电源;
引脚 34 - P_G_LG1_30 (LG1),下 MOSFET M3056 相 1 (PGQ3) 的栅极控制输出;
引脚 35 - P_G_PHASE1_30 (PH1),第 1 相;
引脚 36 - P_G_HG1_30 (UG1),上 MOSFET M3054 相 1 (PGQ1) 的栅极控制;
引脚 37 - P_G_BST1_30 (BOOT1),第 1 相;
引脚 38-45 - GPIO19_NVAPI_7- GPIO0_NVAPI_0 (VID 7-0),数模转换器输出;
引脚 46 - P_G_FB-_10 (FBRTN);
Pin 47 - P_G_VRSEL_10(VRSEL),VID表选择;
引脚 48 - PS_NVVDD_PG (VR_RDY) - 指示 PWM 控制器准备就绪。信号使以下电压生成阶段的操作成为可能

网友:
慢慢学习,慢慢消化。楼主好样的。

网友(2022-08-31):
还没修过显卡,有时间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