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

楼主(2022-05-16):
哪路大神有显卡电压工作原理,求赐教

网友A:
A卡和N卡不一样,不同芯片组的也有所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A卡和N卡不一样,不同芯片组的也有所区别

主要是针对N卡,因为平时接触N卡的比较多

网友B:
你要的东西只有工程师才有的,应该也不是所有型号都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的东西只有工程师才有的,应该也不是所有型号都一样吧

大概都是一样的,要想精确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