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下线路修复个gtx750ti

楼主(2022-05-17):
    闲来无事翻出来个坏显卡七彩虹750ti研究下,上电测试下,不显示。                                              拆了直接测量点感电压,三电感并联供电0.9,应该是核心供电,单颗大电感供电1.5v,应该是内内存供电,小电感只有0.6v(看芯片是up1727q,正常估计在1v左右,没修过显卡不确定),上网找个图纸如下图1,测量各脚电压,fb有0.6v,en有2.6v,out=0.6v,由于没显卡图纸,只能瞎搞,把fb挂的元件全部拆掉,换成一个分压电路,采用10k和15k两颗电阻接地和接输出,操作如图2,再上电开机,居然修复完成了测试很稳定

网友:
反馈问题了?

网友:
楼主基础扎实,触类旁通,手到擒来。

网友:
这卡测量fb脚只挂了两颗电阻,一颗连输出一颗不知道连哪去了,搞不懂什么设计,或许仅仅是断线导致的,什么元件坏了不知道,但确信是fb脚上线路有问题才导致输出不正常,所幸拆了干脆,这种小芯片的输出大小是靠这个分压确定的

网友:
这显卡图纸稀缺楼主很厉害呀!

网友A:
这两条另一端接哪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条另一端接哪去了

fb脚原来的零件都拆掉,补一颗15k接地,补一颗10k接电感,刚好有一坑位10k的就填上去了,15k的一半在坑位,一般朝外面连一根线接地

网友B:
请教一下  为什么是用10k和15k的电阻?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确实厉害,可以可以

网友:
掉件找不到吗?

网友:
一般这种IC反馈比例都是0.8或者0.6,按这个比例换电子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为什么是用10k和15k的电阻?

一般这种ic反馈的分压电子比例都是0.8或者0.6,按这个比例换电阻就可以了,但前提是确定IC正常才行,确定IC是否正常就是测pwm是否有波形

网友:
收藏,维修到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