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0104s能用什么芯片代换

楼主(2022-05-17):
主板上一块up0104s的芯片烧穿,但是网上买不到这个型号的,能用什么芯片代换?

网友:
线性稳压芯片。AM3 与显卡上面一般都有  6脚是输出,一般短路才会烧

网友A:
找个通用的不就行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通用的不就行了呗

例如哪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