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360修复后不认原机显卡求助

楼主(2022-05-17):
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
        同行送修一块华硕EX-B360M-V3的主板,点不亮,CPU是I5 9400F的,触发后1长2短报警,目测主板背面内存槽有一处走线烧断,接好后变为1长3短报警,又刷BIOS后可以正常显示了。
        同行拿走后说插上用户原机显卡点不亮,又把主板和显卡一起拿来了。该显卡是盈通RX580的卡,在其它机器上能点亮,驱动正常,在此主板上1长3短报警,但此主板插其它显卡也是可以正常点亮的,官网上升级BIOS到最新版本依旧如此,现在没有头绪了,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啊!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复位和时钟,问题应该在显卡

网友:
我自己的电脑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所有N卡都可以点亮,就是A卡点不亮,但是A卡放在第二个PCIE X8插槽就可以点亮,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把CPU的金手指和CPU插槽用酒精刷一下就好了。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CSM默认关闭,打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