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Radeon RX 显卡的典型故障诊断

楼主(2022-05-17):
导热垫漏液导致触点氧化引起的故障
从导热垫泄漏的液体不仅是对显卡的无害污染,而且由于粘附的导电污垢以及泄漏物质氧化区域的导电性恶化,还可能导致短路。由于在钻机中正常安装卡时,液体主要流向插入到竖板中的显卡触点,由于主板无法检测到显卡并在检测PCI-E设备阶段冻结而出现问题。 BIOS。有时由于接触不良,出现代码43的错误,操作系统加载后经常死机,即使没有超频,出现温度检测错误等。
通常,此类故障是由于使用劣质导热垫(灰色)和显卡运行过程中温度过高(超过 70 度)造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检查显卡板上的测试点是否短路,电阻正常,显卡的BIOS也正常。连接器的触点被氧化物覆盖并有腐蚀痕迹。
在这种情况下,故障排除包括清洁/恢复触点。可以用酒精(医用或异丙醇)、Kalosha 汽油清洁触点。
为防止此类故障,请不要将显卡的工作温度超过 65 度;进行预防性清洁时,请将干燥的灰色导热垫更换为更好的。
搜索显卡电源电路中保险丝上的开路
通常,保险丝的电阻应该在零欧姆左右。通过用欧姆表测量触点之间的电阻来检查它们。
PCI-Express 线路上 12 伏电源电路中的保险丝:

此保险丝的右/左触点与 PCI-E 连接器的引脚 1、2、3 之间的电阻(来自主板/提升板的 12 伏电源)也应等于零:

Sapphire AMD RX580 Nitro Plus 系列显卡电源连接器附近的保险丝:

带有一个电源连接器的显卡通常有两个保险丝(例如,RX470 Nitro 有两个用于 12 V 电源的保险丝):

通常这些是 10 安培保险丝,可以很容易地用类似物代替。
如果发现保险丝熔断并更换,不要急于打开卡。首先,您需要弄清楚导致它失败的原因。
显卡电子元件故障引起的故障
电子设备和任何其他电气工程的大多数故障都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或出现不必要的/寄生接触(短路)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危险的情况是某些元件发生击穿,导致短路,这通常会导致大量电子元件和电路板部件烧毁。在对故障视频卡的电路板进行目视检查期间,可以用肉眼识别此类故障。
如果无法目视找到烧毁的部件,则可以使用欧姆表(电阻测量模式下的测试仪)定位问题。
使用测试仪,您需要测量保险丝的电阻(应该大约为零欧姆),是否存在短路和视频卡质量之间的电路中断(接地,通常这是一个“减号”)和控制点。
在控制检查期间,设备的黑线连接到地,红线连接到被测电路的正极。阻力必须在:
  • 在视频卡芯片上 - 几(1-2)欧姆;
  • 在视频内存和视频内存控制器上 - 几十欧姆;
  • 在 PCI-E 控制器的电源线上 - 几十欧姆;
  • PCI-E 电源线的电阻为 3.3 伏 - 数百欧姆/千欧姆。
如果在某个时刻出现短路或断路,则故障出在该电路中。
当检测到短路时,通常通过从实验室电源施加具有有限电流的低电压来执行测试,以识别加热故障组件。工作芯片通常应适度加热。电力系统的元件通常也应该是冷的。
在 AMD Radeon RX 系列显卡上测量电阻的示例功率相 MOSFET 的电阻测量
电源系统的 MOSFET 不应有短路或断路。必须检查显卡电源 MOSFET 上的 12 伏 (Vin) 触点是否短路。为此,您需要知道向它们提供 12 伏电压的位置。
例如,根据 AMD Radeon RX 系列显卡中常用的 IR3553 mosfet 的引脚排列,Vin 电源电压引脚在右侧:

在 AMD Radeon RX470 的 IR3553 mosfet 的电源相位上检查 Vin 和接地之间电阻的示例:

因此,您需要检查电源相位的每个 MOSFET,如果检测到短路,请更换它。
检查 AMD Radeon RX580 系列显卡电源电路中 MOSFET 的电阻:

RX580 (1.86 kOhm) 的电源相位扼流圈和 + 12 伏之间的电阻:

焊接故障元件时,电阻应恢复正常。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则需要继续寻找导致短路的元件(通常这些是冲孔电解电容器)。
检查 PCI-E 电源线上的电阻
PCI-E 控制器线上的电阻应该在 10-20 欧姆左右:

测量电源线 PCI-E 3.3 伏的电阻
沿 PCI-E 3.3 伏电源线(PCI-E 连接器上的第八个针脚)的电阻应该在几百欧姆或千欧姆的数量级:

显卡芯片电阻测量
卡芯片的电阻应该是几欧姆。
测量 Sapphire Radeon RX 480 Nitro Plus 电源相位扼流圈上的芯片电阻的示例(其中有六个,每个 1.6-1.7 欧姆):

检查 Sapphire Radeon RX 480 Nitro 显卡芯片的电阻:

检查显存控制器电源电路中的电阻
显存控制器供电电路中PLL(锁相环)电感处的电阻应为10-60欧姆:

显卡另一侧显存控制器电源电路的扼流圈(AMD Radeon RX580 Nitro Plus with 4 GB显存):

RX470显卡内存控制器上的电阻是53欧:
显存电源电阻测量
RX580显卡内存电源相的扼流圈和管道:

RX470显卡的显存供电阶段:
RX显卡内存的供电电阻通常为几十欧:

RX580 板上的相同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