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f485p摸晶振才开机

楼主(2022-05-17):
触发电流0.25左右,有时会掉电有时保持不动,没掉电的时候触摸48m晶振就能跑0.8跑码点亮,0.25的时候电压就已经全部出来了,BIOS也刷过了,现在没有思路,机器也没有图纸

网友A:
示波器测下晶振波形,看看有没有,没有是不是摸一下就出来了,如果是的话直接换一个

网友B:
晶振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下晶振波形,看看有没有,没有是不是摸一下就出来了,如果是的话直接换一个

没得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电容换了再说

晶振和电容都换了

网友:
这个晶振给哪个芯片提供的时基?把它换了试试

网友:
可能是摸了才能起振,,

网友:
那就是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换完晶振不行的话。直接换芯片不用想了。

网友:
谐振电容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电容或振有问题,代还一试试

网友:
AMD的么?干CPU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