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视力显示器原机程序坏了,哪个师傅可以修,红包答谢

楼主(2022-05-17):
测视力显示器原机程序坏了,哪个师傅可以修,红包答谢

网友:
按版号在买一块回去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程序烧在芯片里,除非芯片坏了,不然一般程序不会坏的

网友:
芯片确定是好的,刷其他程序  可以开机,确定是程序损坏

网友:
我有,加QQ 1793391688

网友:
程序坏了,如果没有程序,只能找原板

网友:
哪个师傅  有,联系我

网友(2022-10-01):
这个属于稀缺品种,可以考虑用通用板换。

网友:
这个程序很难找  淘一块

网友:
找不到通用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