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C板载硬盘装上去就短路的情况

楼主(2022-05-17):
一台A1707板载硬盘,很奇怪,是升级来的,4块硬盘唯独其中一块上去就不能开机,量了是硬盘的3,3V短路,我拆掉硬盘就不短路,于是我换一块硬盘换上去还是短路,总不能2块硬盘都有问题吧!真的是无语了,哪位大师遇到过,另外3块上去之后没事,可以开机!

网友:
搞定了,各位!!

网友(点评):
求助了 若是有结果 最好回帖说明下 ……

网友:
主控不用换吗?

网友:
是什么问题 导 致

网友A:
估计装错方向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装错方向了。哈哈。

这种低级错误不会范的,不是这个

网友:
什么问题引起的?修好可以分享一下 ,没修好之前寻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