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助 东芝U800 Bios设置

楼主(2022-05-17):
东芝U800 装完系统刚出系统的画面就蓝屏,一般都是在bios里面把硬盘改为AHIC模式,但这款电脑找不到修改的地方,不知该如何设置,知道的麻烦回复一下

网友:
刚才去查了下这电脑,是双硬盘的,注意看是装哪个硬盘。

网友(2022-07-26):
翻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