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无刷控制器拆解

楼主(2022-05-17):
60V30A正弦波控制器功率场管坏了!无奈无法拆开!这样的场管固定钢片怎么拆除!各位师傅有知道方法的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尖嘴钳拉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先喷点润滑剂,尖嘴钳拉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尖嘴钳拉出来就可以了

尖嘴钳拉过!拉不出!这个钢片目测有12c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尖嘴钳拉过!拉不出!这个钢片目测有12cm!

另一边盖也拆开,然后用硬点的一字螺丝刀敲出来,我之前也拆过,要暴力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尖嘴钳拉过!拉不出!这个钢片目测有12cm!

或者直接敲电路板~不损坏的情况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一边盖也拆开,然后用硬点的一字螺丝刀敲出来,我之前也拆过,要暴力一点

谢谢您的指点,是需要爆力敲出来了!要敲弹簧片!不能敲主板否则场管引脚会被拉断!主板已经来出来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指点,是需要爆力敲出来了!要敲弹簧片!不能敲主板否则场管引脚会被拉断!主板已经来出来修好了!

牛逼克拉斯

网友C:
看图片应该是抽拉式的装配方式,不知楼主最后是否安全可靠拆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应该是抽拉式的装配方式,不知楼主最后是否安全可靠拆除

无损拆除!主板已经修复!可以投入使用了!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和帮助!

网友:
目测是从另一边顶出来的

网友:
以前拆过,小一字螺丝刀插进散热片,一撬就开,装的时候用尖嘴钳压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