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63V键盘全部不能用,开关键上的电源指示灯一直常亮。板号:DABKLMB28A0 REV:A

楼主(2022-05-17):
FX63V键盘全部不能用,开关键上的电源指示灯一直常亮。板号:DABKLMB28A0 REV:A    这个键盘芯片是不是有程序的  更新了 官网BIOS 还是一样   IT8296E120A  键盘芯片型号  看到网上有 程序在系统里面刷一下就好了 找不到 谁有 给一个试试  或者 谁修过这个机器 这个现象的 修好的 说一下 在线等

网友:
先换键盘。

网友A:
如果换过键盘还是一样,要么是键盘芯片问题,要么就是键盘芯片程序问题,个人觉得是后者

网友:
键盘肯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过键盘还是一样,要么是键盘芯片问题,要么就是键盘芯片程序问题,个人觉得是后者

没有找到键盘资料呢

网友:
换剪板的键盘芯片。

网友:
这个要更新EC程序就会好   官网没有的,服务站有的,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