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东芝U800 重装系统不进系统,求助

楼主(2022-05-17):
东芝U800 重装系统后进不了系统,把硬盘换到其他电脑上可以进系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Bios里面如何设置

网友A:
如果装的是WIN10,那么如下。
1.注意一下引导设备的顺序。
2.把BIOS恢复下出厂再试一下启动。
3.重建一下主引导记录。
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装的是WIN10,那么如下。
1.注意一下引导设备的顺序。
2.把BIOS恢复下出厂再试一下启动。

不行,我装的是原版系统win7,根本进不去,而且这款电脑没法修改硬盘模式为ahci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我装的是原版系统win7,根本进不去,而且这款电脑没法修改硬盘模式为ahci

而且东芝U800根本就不支持开启AHCI和UEFI引导

网友:
如果不能改硬盘模式,那它最多也就是默认AHCI,或是RAID。

网友:
如果想重新安装超级本系统问题?首先解决下述几个问题方可
1、要删除系统中自带的高速缓在技术。
2、接着干掉超级本中设定的休眠分区。
3、重新系统,方可重新安装想装的系统(如果想安装 Winxp 找到 SATA 驱动也可)。
4、最后我们可以依上面的1 23方法反过来再次将此技术设定回去,强化超级本性能。

列如:东芝超级本删除和恢复休眠分区的方法
适用机型: 东芝 U800,U800W,其实所有的机型均为一样。
内容描述:东芝超级本U800,U800W配备32GB的SSD,但在磁盘管理中仅显示11.21G的休眠分区。
如何可以获取32G的空间?

11.21GB是休眠分区,此空间是为Intel Rapid StartTechnoloay(IRST)英特尔快速存储技术提供支持。
英特尔快速存储技术使电脑进入睡眠模式一定时间后自动切换到休眠模式,增加笔记本续航时间。其余的
20GB 左右空间为 IntelSmart ResponseTechnoloay(ISRT)英特尔智能响应技术提供支持,但不在磁盘管
理中显示。英特尔智能响应技术将SSD固态硬盘作为HDD的高速缓存,在读取/写入时对HDD起到加速效果,让 HDD 获得接近 SSD的硬盘性能,同时享受超大的存储容量。

网友C:
你看下启动的时候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启动的时候是不是这样?

回复,正如你上面说的那样,SSD只显示了十来个GB的空间,但是我装系统后可以直接进系统,系统logo刚出来就会出现蓝屏,并没有出现你上图中的这种

网友:
这是蓝屏截图

网友:
你这是磁盘错误,需要修复下,运行:chkdsk /f。让它自己修复下
要么你在PE系统下删除所有分区---保存---新建分区,如果是只做启动盘的话就建立一个分区,同时注意你的BIOS支持的启动模式。

网友B:
谢谢大佬,不过我已经删除所有分区再重建分区后装系统还是这样的结果,不知修复磁盘是在PE里面还是在哪里,还有就是有没有必要把那个自带的ssd32GB的硬盘【实际只有十来个G】直接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不过我已经删除所有分区再重建分区后装系统还是这样的结果,不知修复磁盘是在PE里面还是在哪里, ...

你重点说出来了
自带的ssd32GB的硬盘【实际只有十来个G】直接拆掉。
拆吧  或者用DiskGenius看看是否可以把隐藏分区删了 重新格式化
其实你应该按6楼的方法试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不过我已经删除所有分区再重建分区后装系统还是这样的结果,不知修复磁盘是在PE里面还是在哪里, ...

正常情况下32G固态在系统里应该是29G左右  你这个按6楼说法应该是休眠分区没删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2022-06-25):
谢谢楼主贡献,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