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D562P 不触发

楼主(2022-05-17):
待机电流正常 ,各项电感阻值也正常~ 就是不触发 ,应该检查哪里?
不触发

网友:
待机3.5v。ec和南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ec 桥 相关的触发条件

网友:
EC待机,桥街待机,BIOS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一样的,正在 修中。。。。。。。。。。。

网友(2022-07-03):
以后可以拆左下角sw5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