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75-D3H主板不跑码维修

楼主(2022-05-17):
    拿到机箱打开先上三板斧(内存清理,CPU从新插拔,电源更换),结果不行   而后看看网上和某音平台也没有看到有通病,只有BIOS和图纸,可惜等级太低,和囊肿羞涩,当时并没有下载图纸
    只能拆下主板,首先测量更电感电压,整版下来只有L2电感感觉有问题,测得只有0.06v,在围绕L2电路测上管一端月3v,在测得g级并没有,测量下管时候g级也没有电压,此时在考虑是不是短路过来的0.06或者是万用表本身原因,思考片刻,还是觉得0.06电压就是一个误差
    此刻也没办法,问了一圈图纸都没有回复,只能想到迅维客服***姐了(因为上个月充了个会员,现在修的少了,这个月没充,不能下载),没想到***姐直接说链接发过来,到手
      直接搜L2电感周围电路看到电路后,直接测量7脚无电压 ,寻找上级q278处电路 ,经过测量后直接短接q58  1和3脚(因为想得到SB_VCC_EN高电平,必须另其q278截止,而q278截止必须,Q58导通,那么就需要VCORE_PWOK,为高,此时CPUpok是为高正常,可是q58   3脚还是为高,直接 短接q58  1  3脚,找不到这种管子 ,经过验证代码卡还是个好的,开始跑码亮机
       总结,这个主板当时思想出过小差,想刷BIOS,可惜最近座子找不到了,同时还要下载BIOS,网上又不能发货,当时就有想放弃的感觉,没想到拆开主板就是一个电压问题,因为不跑码,基本上信号比较多,而且修信号又比较耗时间,所以凡是得先简单考虑,在最后做不好的决定

网友:
有时候就是想的复杂了。

网友:
拆掉q278就可以了

网友A:
拆到Q278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到Q278就可以了

这个主板是不是算是通病呢

网友:
这个谁有图纸都可以秒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到Q278就可以了

算不算是通病呢

网友:
世上并没有通病,修的多了,通病就有了。

网友:
三大厂都有小管子问题,还有这个板子太老了,说不上通病吧

网友:
收藏,维修到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