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天选FX506HC换桥不认m2固态硬盘不认显卡进不了pe维修,附上原厂BIOS

楼主(2022-05-17):
fx506hc(i7-11800,rtx3050),桥1v短路,换桥顺利亮机,但是不识别固态硬盘,BIOS里也看不到固态硬盘,看不到独显,但能认u盘,想进pe看看情况,结果pe到转圈那里卡住进不去,以为桥问题,换了一个还一样,
正题:1、淘宝购买了原版BIOS,能认固态和独显,能进pe了,但是进不了系统,蓝屏无限重启
2、网上很多解决这个蓝屏的办法,都不管用,BIOS里找不到设置IDE和pcie选项
3、去官网下载了升级版BIOS,专为支持固态硬盘做的修改,果断下载自动更新
4、再进BIOS里看到多了一个选项(忘记拍图了),就是设置硬盘模式的,默认是开启,改为禁用,顺利进系统,功能一切正常

FX506HC-F1.300

原厂BIOS,需要再升级

网友:
在刷第2个BIOS之后 进不了PE  你的PE版本太低端了吧  11代CPU 要很新的 PE 才能吧重启的   不用改BIOS

网友A:
这是去年出厂时工厂的BIOS,最低版本的,亲测能进pe不能进系统,刷官网最新BIOS才能完美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去年出厂时工厂的BIOS,最低版本的,亲测能进pe不能进系统,刷官网最新BIOS才能完美使用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硬盘通道模式问题,PE下注入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11代的 好多PE不支持硬盘

网友:
vmd驱动吧?

网友:
怎么去官网下载bios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也是折腾死人

网友:
新机器很多pe都无法使用,以为硬件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不用pe,用微软原装系统做个安装盘应该可以

网友:
bios的故障有时很难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