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22-05-17):
h61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有能修的吗?回收的也可以

网友A:
技嘉吗  我可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吗  我可以修

不是技嘉磐正的

网友:
磐正的主板h61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修。。。。

好的谢谢           。

网友C:
是七彩虹H61吗?这款好修啊。电源供电芯片虚焊了。

网友:
那可不一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七彩虹H61吗?这款好修啊。电源供电芯片虚焊了。

不是七彩虹  是磐正的

网友:
你看看内存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查查电源,扣掉电池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