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f2a88xm-ds2-tm维修,故障真多

楼主(2022-05-17):
收的一块主板,上机前检测此处略过不表。
上机测试无复位信号,测桥旁边一颗mos管无电压,G极无电压,G极受控于一个运算放大器,查运放正向输入无电压,而这个电压受控于一组三极管,于是偷了个懒把与运放相连的其中一个三级管拆了,这下复位信号有了,但是主板只跑了一个代码91。看来问题并没有解决,只能老老实实分析电路了。这组三级管受控于cpu供电芯片ISL62773的23脚PGOOD,实测无电压。但是cpu电压已经出来了。后来发现不装内存的时候PGOOD信号能发出来,由此分析,主板供电正常以后,在经过内存以后,出现了故障。那么主板过内存以后要出来的应该是VCORE_NB(核显供电吧)。实测VCORE_NB一组受控于DFU1主控芯片,DFU1的供电经过2R2电阻只有2.4几v,2R2电阻阻值变大了。故障找到了,换了一个,以为好了,结果一量电阻又烧了。。后来发现原来是短路了,拆了主控还是短路,又把滤波电容拆了,这下阻值恢复正常,又从料板上拆了一个主控装上,空机测试电压正常,心想这下总没问题了吧,结果装上cpu测试,冒烟了。。。赶紧关机,后来发现DFU1控制的mos管上管很烫,一不做二不休连DFU1和mos管全换了,上机测试总算欢快的跑码了,屏幕也亮了。以为到这就结束了,但试了几次,发现主板第一次启动经常不跑码,重启一次才能正常,运行一会儿南桥烫的一批。日,难道还要换南桥??不知道刷个bios会不会好,不过够呛。。下边看图吧,懂的都懂

网友A: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只是这板子坑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只是这板子坑太多。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一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搞得我头都大了

网友B:
呼~想知道最后一步搞什么好了  刷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呼~想知道最后一步搞什么好了  刷BIOS?

目前还没有整,有时间了刷个bios,不行就换桥了

网友:
哎,发现现在的JJ板子太多故障了,不过给咱们创收了不少。

网友:
现在的维修1行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只是这板子坑太多。

看来老旧板子小心为妙,毕竟有寿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还没有整,有时间了刷个bios,不行就换桥了

换了桥还烧昵

网友:
老板寿命到了,啃太多

网友:
虽然很详细,但是看的确实头大

网友:
没办法,有些板子好修,有些板子确实扎精,也是抽空修些难修的,希望能提高提高技术

网友:
这种板子不值得花太多精力进去了,正常能用的也就几十块而已,就要步AM3的后尘了

网友:
老板子三板斧好不了就放弃了..没必要折腾

网友:
有时间的可以修修,从经济角度来看不合算。

网友(2022-06-26):
神一样的板子,技嘉真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