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东芝U800 的坑

楼主(2022-05-17):
东芝U800 如何安装win7系统,目前我测试了多次,在别的电脑上都能正常进系统,但在东芝U800这台电脑上就进不去,后来发现东芝U800W根本就不支持开启AHCI和UEFI引导,不知这款电脑如何装系统【纯净版】,知道的请分享下

网友A:
U盘安装。win7 ide硬盘模式也可以,不要用ghost,用原版一步一步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安装。win7 ide硬盘模式也可以,不要用ghost,用原版一步一步装

我已经试过了,装完之后启动到win7的LOGO画面就蓝屏

网友:
是不是不支持win7系统啊.....

网友:
出场原装就是win7系统

网友(2022-06-17):
UEFI引导装win7系统问题多多,开启AHCI与否与装win7系统无关。硬盘分区格式采用mbr,全部重新分区过,可ghost win7 旗舰版 64位,蓝屏可以换成32位试试看。

网友:
还有一个奇葩,xp可以使用,WIN7一进桌面CPU风扇高速旋转5秒关机。都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