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820-00165-A 不触发 附图纸点位图

楼主(2022-05-17):
上海疫情在家隔离期间接到一台A1466,客户反应开机没反应,接到手看了接电源,指示灯正常,按开机键没反应,先常规操作,拔电池,用电源试也是没用,记得有些苹果笔记本单独用电源可以自动开机,这也没开,说明键盘也没问题(后来修好发现这个用电源不会自动开机,还是要按开机键),拆主板,先来个望闻问切的第一招,望,主板仔细看了几次,发现CPU旁边一个极性电容有点发黑了,就是下面这个位置,这个是已经拆掉电容拍的  然后通电试一下,还是没用,经验判断可能有保险丝也烧了,但是疫情啊,家里什么工具都没有,万用表都没一个,只能求助了,找了两天,一个朋友家有个指针的万用表,这样的(图2)只能量电压,没有二极管蜂鸣档,想想也能用吧,实在没办法,顺便也和他拿了个焊铁,十几块钱那种(图3),拿到先通电量起来,发现这个保险丝F7140,一端有电压,一端没有,问题找到了,直接连起来吧,因为实在没东西换,包括那个电容,通电量两边电压都有了,装机开机,显示了,先多测试几天,客户说反正也不急。附图纸点位图,需要的自行下载。

A1466 820-00165-A图纸和点位图.rar

网友A:
大哥 你这还在用那么老的万用表  图纸和点位就不要发了  这个论坛早就有了   你这机器是通病电容短路 烧保险!

网友B:
这图纸论坛早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你这还在用那么老的万用表  图纸和点位就不要发了  这个论坛早就有了   你这机器是通病电容短路 烧保 ...

看来你没仔细看我说的,我用这个是不得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图纸论坛早就有了

附带,不是专门为了发图纸

网友:
这种故障都是通病了,这种故障很多情况下,连电池都一起挂了。

网友:
我修的那个情况和你的一模一样

网友:
指针表真心用不习惯,用指针表的都是大神

网友:
这是通病了哈哈

网友:
这机器点图满大街

网友:
楼主的表很经典,比这台电脑值钱多了!

网友:
通病型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