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佬,各位老师图中画红圈

楼主(2022-05-17):
求教各位大佬,各位老师  图中画红圈的元气件叫什么名字??

网友:
D503 二极管。

网友A:
感谢感谢,我就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淘宝又收不了

网友:
二二二二级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感谢,我就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淘宝又收不了

别客气,你的这个图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像是,贴片二极管A2是1N414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客气,你的这个图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像是,贴片二极管A2是1N4148。

好的,我再查一下看看

网友:
贴片二极管A2是1N4148

网友:
二级管吧台

网友:
就是个二极管,随便换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人家都写了D503,二极管

网友:
二极管 随便换一个大小一样的

网友:
感觉你在说某人二

网友:
这是一个二极管吧

网友:
怎么样,修好没有

网友:
2极管,丝印A2 就是一种型号的代称,去淘宝上卖家那一说,他就知道什么型号的,也可以找资料自己查一下。

网友:
这是一个二极管

网友:
这是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