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puls 上电15秒断电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楼主(2022-05-17):
更换点位图这2个元件即可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前置USB供电没有也会15秒 倒计时关机

网友:
收藏,维修到可以借鉴

网友:
请问你这个故障,15秒内是否已经点亮显示?显示屏是否已经显示有英文字母?

网友:
从来不更换 一坨锡解决问题 修到几十个了

网友:
直接拆了小五角芯片 静电保护芯片 片片秒杀

网友:
换排阻啦换个排阻也很快

网友:
H61的故障率蛮高的嘛。

网友:
15秒关机的故障点,有几个,这也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