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110M-DS2V R1.0开机非常快掉电

楼主(2022-05-17):
如题一块技嘉GA-H110M-DS2V R1.0开机非常快掉电,测CPU供电上管没有短路,VCCIO 0.95v只有0.45V,VCCSA供电没有。测VCCIO_EN_1也只有0.45V

追查2_5LEVEL发现只有1.1v,此电压由IO第4脚产生。

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在线测电阻阻值有几K,两个电容OBC15,OBC16,图纸上显示未装,但实物是有装,测电容两端阻值只有200欧左右。感觉不正常,

拆下两个电容,发现2_5LEVEL对地阻值变大很多,测OBC15两端有阻值,而OBC16两端无穷大,直接不装OBC15,开机亮机OK

网友:
通病  这个地方容易进灰尘  电容腐蚀!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2022-11-04):
这个故障也算是通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般坏的都是OBC16,想不到这次坏的是OBC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