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a2141进水不显示维修案例分享

楼主(2022-05-17):
进水,开机不显示,能进系统,检测屏线接口进水腐蚀,auxp信号腐蚀严重,拆机测量,主板aux信号短路,有切换开关hd3ss212,换之,换屏线,换屏线座子,修复完成

网友:
不错 不错 又能收个几百

网友:
可以,不错 又能收个几百

网友:
换屏线? 苹果换屏线不好换吧。

网友:
这是哪个点位图软件

网友:
还飞线了?

网友:
又能收个几百

网友:
这个手工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