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推荐一款诊断卡

楼主(2022-05-17):
最近想买一块诊断卡,主要维修台式的老机器,I3  、I4   平台,AMD  AM2、AM3平台,本人是业余爱好,所以不需要维修新平台,只是平时没事打发时间,最近维修经常遇到时钟电路有电压没波形的情况,所以想搞个诊断卡,要求老平台简单好用又便宜点,忘各位大神帮忙推荐,万分感谢。。

网友:
主要维修3代4代和am2、am3、am3+平台用

网友:
老平台pci应该就够了把。 便宜实用。

网友A:
一二十块钱的那种就行,要小巧一些的

网友B:
买新的咯 一步到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新的咯 一步到位

不是说新的都不兼容吗,老机器不跑吗,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二十块钱的那种就行,要小巧一些的

能说个具体的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新的都不兼容吗,老机器不跑吗,不知道是不是

z77 h77
我看着都跑

网友:
建议用红色那个,兼容老平台,主要是相对其他新款便宜一些。

网友:
倒数第二款应该还行,有些板也是不跑码的。不过可能没有新的了。

网友:
新的价格高啊

网友D:
1和7都要,有些品牌机接口丰富,可以用到1,但是大部分可能要用到7。

网友:
老平台鑫帝的好用,可惜网上没有了

网友:
Tl631好,要二百块

,我还丢了一块

网友:
其实,一般十多块钱的就可以,老平台就用便宜的卡。

网友:
只要有pci槽的,用第七就行了。

网友:
随便买 老平台都可以

网友:
用内存条诊断卡,我用着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和7都要,有些品牌机接口丰富,可以用到1,但是大部分可能要用到7。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我用第一款和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