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ASUSH华硕 M3500QA BIOS

楼主(2022-05-17):
遇到一台华硕新款的 游戏本 锐龙CPU 3050显卡 板载内存 , 开机 0.35A 左右不动 独显供电全部没 其他CPU供电  正常 , 先刷BIOS无果  最后 在主板上加热 CPU 周围  和EC , EC是BGA 封装的  就轻微加热了一下   电流上去了  装机  过几天返修了  , 看到外壳有摔过 有个角   抱着试试态度 加焊了一下EC  400度  加焊, 装机开机正常  ,  总结是 EC没读BIOS 开机就0.35 A 左右  因为我拆了BIOS 也试过  开机 也是0.35A 不动  应该是摔过导致的 损坏!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M3500QC-F1.304

T宝买的

网友A(2022-08-28):
M3500QA 2.1 R7-5800H 刷了不显,原机显示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3500QA 2.1 R7-5800H 刷了不显,原机显示掉电

你去T宝买一个试试  我测试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去T宝买一个试试  我测试正常!

显示掉电  是开机键坏了吧  不接键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掉电  是开机键坏了吧  不接键盘试试!?

裸板开机的

网友(2023-01-04):
老哥你这个刷了键盘背光正常亮吗?

网友C(2023-10-25):
我的机器是开机电流上到0.46 刷BIOS 依旧,吹了下EC 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机器是开机电流上到0.46 刷BIOS 依旧,吹了下EC 亮机,

666666 厉害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