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PLUS所有电压

楼主(2022-05-17):
华硕B85m-F PLUS 所有电压条件正常还是不亮机,有大神解答下嘛

网友A:
不跑马还是挡代码   刷个BIOS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跑马还是挡代码   刷个BIOS没

00代码,也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跑马还是挡代码   刷个BIOS没

几家同行都没招

确实该有的条件都有了,所有电压都正常

网友:
晶振是不是 老化了

网友:
你说所有条件都满足了。不亮机?那你只能换CPU和桥了。。

网友:
换板吧            省事

网友B:
桥的问题被还能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的问题被还能是啥..............................

有用BGA拆下换到另一个同型号板上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