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通病板子维修,技嘉z170和z270

楼主(2022-05-17):
           两个板子技嘉z170x-g7和z270x-g K5,这两板子朋友发来让我看看,说是能开机但是会掉电重启,都是小问题,他刷了BIOS没用。
           我拿来看下现象则不同,都是进bios稳定,不能进系统,这就秒懂了,isl95866第一路cpu供电爆炸了,拆开看果然如此。

            板子能否修复就是靠运气了,把烧爆的地方都磨掉补上管子和电阻,8.2k电阻直接焊在上管34脚上,手艺就这样了,如下图补好修复

网友:
最关键有技嘉点位图

网友:
那是飞的线吗?

网友:
大哥点位能分享下吗

网友:
跪求技嘉点位

网友:
板子挖了大孔只能飞线

网友A:
管子烧了还能亮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管子烧了还能亮机?

你见识太少了,这路完全烧毁短路都能进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见识太少了,这路完全烧毁短路都能进bios

第一路电流功率最高,短路之后会把板子烧毁让上管12v开路为止,上管14脚短路,由于缺这路主功率所以板子只能进bios,进系统瞬间就断电重启

网友:
有图纸吗?现在图纸都垄断了,可悲

网友:
有图纸吗?都搞不到图纸

网友:
厉害,这都可以

网友:
看到好几个人问图纸,GA-Z170X-Gaming 7图纸链接如下
https://www.chinafix.com/search. ... w=GA-Z170X-Gaming+7

网友C:
技嘉AORUS Z270X-Gaming K5的图纸与位置图。 GA-Z270X-Gaming K5-1.0

网友D:
这种主板就算修好我也不敢试机,一不小心就烧U,维修费才多少,CPU可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AORUS Z270X-Gaming K5的图纸与位置图。

点位不是位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种主板就算修好我也不敢试机,一不小心就烧U,维修费才多少,CPU可贵呢

又不是4代板子,这板子没有预供电的怎么会烧u

网友:
技嘉很少有点位图的,你应该知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4代板子,这板子没有预供电的怎么会烧u

12V冲CPU100%会挂

网友:
点位不是位图

网友:
瞬间就断电重启

网友:
这飞的帅气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主板就算修好我也不敢试机,一不小心就烧U,维修费才多少,CPU可贵呢

  除非有垃圾CPU  不然我也不敢试

网友:
CPU没被12v带走真是运气好

网友:
这个可以有的 感谢分享通病

网友:
没得价值修了吧,。。

网友:
收藏,维修到可以借鉴

网友:
这太 厉害了,不过现在是业务为王的时代了

网友:
这样修没有一百多,是不想动的。

网友:
技嘉的主板容易烧CPU供电,老毛病了,现在还有?

网友:
mos那样躺着,没散热,能坚持住吗?

网友:
楼主厉害,这也能修好,学习一下。

网友(2022-09-07):
手头也有两张技嘉的Z370,都是CPU核心供电一项上管烧短,下上管连带PMW芯片一起换掉了,亮机U正常, 但是不敢上好U,主板也不敢卖给客户,就这么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