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is updating不知道啥情况

楼主(2022-05-18):
       如图开机就显示bios is updating,几秒就关机了,两片z97-ar一片z87-plus,板子所有电压毋庸置疑都是好的,其中两个z97-ar我都更换了南桥现象依旧,bios刷了,据说tpu程序有问题,我把tpu程序以及KB3720都给换了,这还能怎么搞,一片吧我相信是断线啥的,三片同现象就没道理了,有大神指教么?

网友A:
遇到同样的问题,帮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样的问题,帮顶

说到底还是tpu程序的问题,确保刷的是好程序就ok了

网友(2022-06-19):
引用 网友B:
说到底还是tpu程序的问题,确保刷的是好程序就ok了

能发一下z87-a的程序吗?

网友:
多刷几个程序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