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公版1080ti这个测试对地值

楼主(2022-05-18):
按照电路图,这个测试点连接到核心背面一个0欧电阻上,并且这个电阻一个角接地,所以图中测试点也应该对地为0,但是现在测到2欧的值,怀疑可能是内部走线有开路,因为这卡有外伤,这个测试点的信号是gndsns,想来应该也是对地为0

网友A:
没弄明白楼主想说什么,在线测有一个0欧和GPU并联的阻值还有2欧,其实自己已经有答案了。0欧电阻、焊盘或PCB线路中总有一个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弄明白楼主想说什么,在线测有一个0欧和GPU并联的阻值还有2欧,其实自己已经有答案了。0欧电阻、焊盘或PCB线路中总有一个有问题。

应该是这样,验证一下,真的就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