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清灰低级错误

楼主(2022-05-18):
客户拿台笔记本需要清灰,开机检测进系统正常后开拆,清灰上导热硅脂后很自信的直接装机,客户拿着电源适配器放在旁边,没有装电池,顺手拿起插头插上电源,按开机键什么反应都没有,难道开机键没有插好,只好重新拆开,仔细检查没有发现装配有问题,客户一直坐在旁边看着,心里已经有点不自在了,奇了怪了,反复查看各查看都没有问题,拆机前确定是好的,不会那么背吧,客户在旁边轻轻说一句:要装上电池才可以开机的吧,我说怎么可能,只有电脑没有问题用外接电源不接电池也是可以开机的,说是这么说还是拿起电池装上了,按开机键立马就亮机了,难道外接电源有问题,顺着电源线看过去,妈的电源插头没有插上,插上的是另一根插头线,

网友:
故事应该是这样的,客户电池正好没电了,客户在旁边看着不干了,非说清灰搞坏了电脑,不要了要陪全新电脑,俩人就打起来了,到派出所调解陪了客户一台电脑,回来发现适配器没插电。。。。。。

网友A:
本人清灰后一般是先插可调电源看下电流,再插适配器,拒绝乌龙

网友:
我平时也很少注意

网友:
当桌上的电源线很乱时,有时确定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大大的乌龙

网友:
哈哈,这就吓到自己了

网友:
虚惊一场

网友:
估计是BQ24780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清灰后一般是先插可调电源看下电流,再插适配器,拒绝乌龙

现在很多笔记本不插电池是不能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