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9GV3.01寨板掉件求助

楼主(2022-05-18):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看下图

原来是不出U的供电,UP1618A+UP1952P
查了半天,桥1.06  内存1.51  VCCSA 0.90
到U这边就是不出,UP1618A的42脚encore有1.06V
想想应该还是缺信号导致,就慢慢看板,真的发现有个掉件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
有没有这个板的大佬帮看看,应该不是电容的,

红框处,应该是电阻,不知道多大的
不知道是什么信号引起无U供电

网友:
上了个4K7的,还是一样,看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大的不行,信号搞个0欧的,只要不是下拉,信号线低点的没事吧

网友A:
测下两端阻值。没阻值板层短线可能性很大杂牌的主板大多做工不太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两端阻值。没阻值板层短线可能性很大杂牌的主板大多做工不太行

右端跑到桥旁边的一个电阻上

网友:
VCCSA的供电管一样的。具体电压如下

PWM电压都是由UP1618A提供,上下管电压在VCCSA这边有,具体多少没有记

到核心的那6个管就都没有了,都没有短路

是不是UP1618A坏了

网友B:
UP1952P的PWM INPUT这段话应该怎么理解?3种形态输入,高电平开上管关下管?
低电平关上管开下管?高阻抗输入在2V左右的话,两个都关

那意思是UP1618A给出的PWM电压不对咯,给了1.90V

网友:
UP1618A有哪个管脚是可以控制PWM输出的吗?现在这六个脚输出都是1.9V

15脚输出控制VCCSA 的是0.38V

网友:
mark一下,我已经经常遇到X79掉电故障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是EC芯片挂掉了

网友(2022-08-05):
掉件位置47欧

网友:
那地方的电阻阻值一般是几十欧。

网友(2022-09-28):
引用 网友B:
UP1952P的PWM INPUT这段话应该怎么理解?3种形态输入,高电平开上管关下管?
低电平关上管开下管?高 ...

你好,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是什么导致的上下管都被关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