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矿卡P106供电问题维修(1066)

楼主(2022-05-18):
矿老板发过来几张显卡,随便抽两张发个帖子赚点下载分。

两张都是P106-100

先看第一张
拿到手测量外接供电的阻值都是正常的,通电发现不认卡,可调电源看电流发现电流只有0.19

电流明显不正常,说明这张卡肯定有供电没有出来
拆开显卡之后,测量各个供电对地阻值,发现五伏的的对地值偏低

遇到这种短路的,直接烧鸡。夹了一个两V电压,然后问题就出来了

发现是一颗核心供电的复合管短路

拆掉复合管,以后5V阻值恢复正常

这个时候我没有补上这个复合管,我准备先上个电,看一下5V正不正常,如果正常了再补这个复合管。

结果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一通电呢,发现马上又短路了.
然后我用热成像烧鸡,发现另外一个复合管也烧了。
这个时候我就怀疑这个五V应该是有问题,但是由于现在是短路的状态,
所以呢,我还是只能够先把这个短路排除掉,直接把另外两个复合管也一起拆掉了。

把另外两个复合管拆了以后,测量5V对地值正常了,我又又又上了一次电,然后又短路了。

没办法,只能再烧鸡,这个时候就发现是,PEX供电的芯片坏了。

这一波操作下来,损失大发了
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修

把PEX供电的芯片拆了以后,再次测量5V发现恢复正常了,
这个时候观察了一下主板上面除了核心供电芯片之外,
其他的芯片基本上都全部拆掉了,那这个时候只能够再硬着头皮上一次电。

最后呢,发现这个五伏的电压变成了12伏,所以呢,导致前面那么多个复合管和芯片烧掉了

后来,经过一番查找,发现是由于5V的反馈电阻被撞掉了,导致了反馈出了问题,芯片却没有保护。最后补上这两颗反馈电阻之后,5V的电压就正常了

最后再补上三颗核心供电的复合管和一颗PEX供电的芯片。
这张卡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总结这张卡呢,是由于5V的反馈电阻被撞掉件了,导致反馈出现异常,然后五伏芯片产生了12伏,12伏电压打坏了核心供电复合管和pex供电芯片。

————————————————————————————————————————————
接下来第二张卡

这一张p106也是5V没有出来,但是这一张卡5V没有短路

经过测量工作条件发现这张显卡的5V芯片的开启脚只有1.2V,正常的话应该是有2.4V以上,这个五伏芯片的开启脚是12V由两个分压电阻分压出来得到的。

通过电阻串联分压计算器直接秒杀

今天分享就到这,下次继续!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电压升高之的后果很严重

网友(2022-11-03):
第一张可以说损失惨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