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 有人知道是什么 型号吗 m156b1 屏

楼主(2022-05-18):
m156b1  屏幕灰屏   测电感前后都是 5v  不知道 这个8脚芯片型号  求助有知道的师傅吗?

网友:
CMO,奇美液晶M156B1-L01

网友:
量那二极管的另一端呢

网友:
这个搜不到 只能同型号代换

网友:
量一下   VGH   VGL看看有吗
实在不行  换边板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那个8角不是屏幕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