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M421开机报警八声

楼主(2022-05-18):
这台机器是个返修的,最开始是暗屏,客户以为屏幕不亮,最后报的修显卡过了一个多月又回来了,不亮机,开机报警八声,我擦,我嘴巴没那么神吧。。。。
想着这个机器独显其实没什么用,先屏蔽试试吧,根据图纸应该只需要改R207至100K,然后断开独显供电应该就可以了

处理好接上排线成功点亮,心里窃喜,当然,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结束的,等我装机的时候C壳压了一下屏线导致后面头疼很久很久,,,,
理所当然,装好开机,又是八声。。。我的天哪,这个时候联想到刚刚压了一下屏线,不会压断了吧,把屏线拆开,一根一根仔细看没问题啊,
万用表一根一根测通断,依旧正常,奇了怪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想主板的问题了,毕竟改好已经亮了的,不会是屏幕的问题吧,换一个还是涛声依旧,头疼啊,没办法订了一根屏线和主板,因为客户比较急,没时间继续慢慢排除了,直接订全套吧,然而全换新的情况的下差点开机
依旧报警八声,,,
不用慢慢查了,绝逼集显挂了,幸好有台同型号CPU的机器,拆开给他装上,完美良机,最后给他吧独显还原,突然发现导致CPU损坏的罪魁祸首,温控电路出问题了,风扇一动不动,直接两个电阻改个3.3电压过去常转得了,至此维修结束,然而心情没有半点的愉悦

网友A:
还是修的少了,经验不足啊,第一次遇到CPU集显坏了导致报警八声的

网友B:
我的dell 7520先报警5声,给我整成了报7声,刷下bios报细细的8声,cpu供电都没了,该怎么整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dell 7520先报警5声,给我整成了报7声,刷下bios报细细的8声,cpu供电都没了,该怎么整呢

8/省是显卡或者屏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省是显卡或者屏幕

明天把它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天把它烤一下

五声是BIOS电池,七声CPU相关,八声显示相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是修的少了,经验不足啊,第一次遇到CPU集显坏了导致报警八声的

楼主你好!请问这个是通过改电阻能调节独显模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请问这个是通过改电阻能调节独显模式吗?

应该把pu7拆掉就可以了,为了稳定所以改了下

网友:
这个没有捷径,只能经验积累

网友:
戴尔报警8声不了是U方面的问题嘛?干显卡废解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bios这东西真的能解决很大一部分疑难杂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