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笔记本X43S不上电秒修

楼主(2022-05-18):
前2天,接一台华硕X43S 老笔记本,不开机,有待机,插电,按开关没任何反应

一顿拆拆,看版号是K43SV  REV3.0的,老的很

网上找了一圈,说这个华硕的机子,有排阻门,有排阻坏了,有说是EC旁边的,有的说是电源接口旁边的104排阻,搞不清楚,然后用
热风枪一顿吹吹,奇迹出现了

插电,已经可以上电了,就是这里,我用红圈圈住了,这个小电阻的问题

可以看到,电流已经上去了,机器装好,可以触发,开机了,此机修复。

网友:
华硕搞排阻就对了,错不了

网友:
就喜欢修这种通病的机器

网友:
那个地方是个通病

网友:
吹好就算了么?不换啊?

网友:
只吹一下难道就痊愈了?应该还会回来的

网友:
不触发 这管的啥信号 不给咱科普一下  稳定了吧

网友:
什么信号,要上班查点位呢,要是电阻问题电阻要换吧

网友:
乱吹也是实力

网友:
这是排阻吗

网友:
PWRGD的上拉电阻吗?

网友:
这样稳定吗

网友:
谁给大家分析一下原理

网友:
这个是啥子原理不是很清楚,这样也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