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A70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2-05-18):
V星b250m pro-vdh无cpu供电,亮cpu灯。刷了bios不行,仔细看了u21芯片周围有一电阻烧黑,换了电阻供电出来了亮机。分享给各位

网友:
技术可以

网友:
恭喜大功告成。。。

网友A:
好歹杆识一下嘛,都不知道你换的是哪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歹杆识一下嘛,都不知道你换的是哪个电阻。

仔细看就看到咯

网友:
路过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恭喜大功告成。。。

网友:
换了之后用箭头标一下,不然看不出来换的是哪里?

网友:
看手势右边就是

网友B:
我很好奇你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好奇你的图纸

怎么个好奇法

网友B:
图纸在哪弄的?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在哪弄的?求教

TB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