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1060 3G 黑屏 电容电压0.80V 电感也是0.8V

楼主(2022-05-18):
七彩虹1060 3G 黑屏 电容电压0.80V 电感也是0.8V

网友:
鉴定为发图赚分。如果初入显卡维修,建议可先多学基础再修,论坛里好多贴子有技术含量或报迅维网课。无恶意勿怪。

网友:
不明白,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网友:
核心供电吗?

网友A:
显卡没有修好  新手求指教 目前是BIOS第一脚 2V 左右不正常

网友:
估计那个是BIOS你都没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没有修好  新手求指教 目前是BIOS第一脚 2V 左右不正常

一脚是片选信号,万用表量的是平均值,你得买示波器了 兄弟

网友:
核心电压,FBVDDQ,pexvdd,看都出来没有,查复位,然后示波器看cs有无下降沿

网友:
是不是DC-DC电路有问题呀

网友:
没看明白? LZ想说明啥故障?

网友:
测电压全有黑屏跑显存测试

网友:
0.8V正常啊,核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