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K 无CPU供电 通病(已解决)

楼主(2022-05-18):
华硕H110M-K 无CPU供电 看了下论坛没有人解决的 详细研究了一下 终于有结果 查2.5VPPDDR 1.2DDR 1.0ME PU101 2脚EN 3.3 7脚5v 12 13数据正常 换EPU无果 大家注意重点检查SR129 CPU收到S_VCCST_PWRGD 好信号 才有供电输出工作 现在主板小心查总线管理 信号!通病来的修了好几块了

网友:
也就是说更换SR129电阻是吧?

网友:
谢谢分享 ,以后遇见了注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有块H110扔着好久没查出毛病。

网友:
谢谢分享,我又学到了

网友:
EPU是什么玩意儿

网友:
这个是缺少VCCST供电导致的吧

网友:
学习了。通病就要记下

网友:
epu的ds不好找吧
猜测楼主广东人来的

网友A:
还是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

网友:
是SR129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Cpu pwm供电管理芯片 负责驱动mos 管给u供电那个大ic

网友:
多谢给的提示,成功修好一块触发掉电PQ705坏的

网友:
这个是S4#控制开启的 在桥上边一点

网友(2022-06-18):
S_VCCST_PWRGD 这个信号哪里发出的

网友:
感谢分享,我就是靠这个方案修好了一块主板

网友:
通病要记录一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久没修主板了................进来瞄一眼

网友:
正解,刚好遇到一块,一样的问题引起的,楼主强。
dhy888
H110M-F 1.01也是一样问题

网友(2022-07-18):
dhy888
基本不饶弯路

网友:
这个换多大的啊 还是按图纸换啊

网友:
學習了,之後往這方向查查

网友(2022-08-18):
楼主,点位图分享一下

网友:
是更换这个电阻吗 具体怎么搞的啊

网友:
是更换这个电阻吗 具体怎么搞的啊,我的图纸打不开

网友(2022-11-12):
直接短接SR129也不行吧,求大神,具体修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