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无图修X99-TF左边不识别

楼主(2022-05-18):
新人无图修X99-TF左边不识别内存?
   目前右边的四个内存槽都能使用。
进度一:
   1.测量发现右边的AT8068电源管理芯片短路(芯片4脚连接的电阻掉件,电阻一边焊盘脱落),待跟换芯片。
    目前不清楚电阻的参数?
     不清楚电阻通往那个位置?
   2.拆掉右侧内存槽对应的电源管理芯片和4脚的连接的电阻,发现电阻两端焊盘的对地阻值居然和左侧的不一样?

    跑线路中,超级难~~~
     有大师傅提供思路吗

网友:
今天又来更新一下,感觉离成功又进了一步

,刮板发现四脚出来的有个位置断线了,此处好像与5脚的电阻相连(测量了右边的电源管理芯片,果真),
  右边电源管理芯片4/5脚接的电阻都是10K,左边电源管理芯片只有一个电阻了(1k),准备补一个1K电阻。
     等电源管理芯片中~~~

网友:
芯片是rt不是at 4脚是power good 是电源芯片给别的地方的 掉的电阻可能是上拉或者串联的 焊10k到0试吧

网友A:
这电源芯片输入输出多少v 瞎猜一下可以试试ddr3能不能开机 前提是cpu支持ddr3

网友:
目前发现4脚PG信号被拉低了,但是找不到与到相连的是那个元件,这有怀疑桥D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芯片输入输出多少v 瞎猜一下可以试试ddr3能不能开机 前提是cpu支持ddr3

供电和开启都是5.1V

网友:
拆掉多余的电阻.
装上8068电源管理芯片.
断开4脚PG到下一级,(这里短路了,对地值低得很)
.....(不知道为什么,输出1.5V有了)

网友:
目前解决PG信号到下一级

网友B:
额你这焊工内存插槽都被吹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你这焊工内存插槽都被吹变形了

焊工的确太差了

网友:
今天终于结束了
   88芯片到了,换上去之后通电,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好了。
   奇怪的我,然后再次断电开机,咦,咋没声音了。
    啊哈!!!!!找老师傅排查了一下,发现刚换上去的芯片又挂壁了,又重新换了一个,OK了(怀疑是我虚焊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