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m2n68-la 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22-05-18):
惠普 m2n68-la  RVE6.01  同行的机器,不插内存会报警,上内存不显示 首先换过几根内存一样的故障,后刷了几个BIOS一样的情况,接独显也不显示。后换过内存旁边822排阻一样,用风枪加热单桥一样的情况,用手也压过,估计得上BGA才有效果,但这种情况有可能好,有可能板报废 ,后查一下型号的主板这情况,要么就是BIOS程序和桥问题多,后发现有一个贴说,后用表笔去碰或者用手去摸,都能显示,不弄就不显示,看来就是它了,更换后怎么试都正常,很少遇到这种情况,以前也遇到过,但很少会考虑这种情况。